MPLAB X IDE 和PICKIT3调试问题

楼主(2015-10-22):
开始运行后 调试工具栏不见了  是怎么回事

楼主:
找到毛病了   顺利解决

网友A:
啥子原因,我也拥MPLAB X IDE 和PICKIT3调试16f877a 没有单步调试按钮可用,点了调试按钮只是把程序烧进去了

楼主(2016-09-08):
将工具栏拉成多行放置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