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2-16au的IO口问题

楼主(2015-10-22):
写了一个最简单的atmega162的IO口程序,外接晶振:11.0592MHZ
void main(void)
{
  PORTC=0xFF;
  DDRC=0xFF;
  while(1)
  {
    PORTC=0X00;
  }
}
PORTC口的低4位“0”,但是高4位怎么都是“1”呢???
正常的话,全部都是“0”才对啊,编辑器位ICCAVR7,熔丝位也没有错啊,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其他口是正常的,就是C口

楼主:
熔丝位的图截错了,是这个

网友A:
硬件问题,或者说单片机压根没有工作

楼主:
单片机已经工作了,我能确定的,应该其他的口都是正常的

网友B:
熔丝位错了   最开头两个再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给位,问题昨天,把JTAGEN取消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C:
是使能了jtag,占用portc口 。取消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