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 android 5.0 LCD device tree

楼主(2015-10-22):
imx6dl 使用ANDORID 5.0  LVDS 屏  目前屏还没点亮,能有背光,屏是HJ101IA-01I型号,在这里是怎么配置频率的?

cmd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24,bpp=18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10M fb0base
=0x27b00000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androidboot.selinux=disabled androidboot.dm_v
erity=disabled

DT 里是这样配置的
    fb@0 {
        compatible = "fsl,mxc_sdc_fb";
        disp_dev = "ldb";
        interface_pix_fmt = "RGB24";
        mode_str = "1280x800@60";
        default_bpp = <0x12>;
        int_clk = <0x0>;
        late_init = <0x0>;
        status = "okay";
    };

网友A:
LDB配置了吗?

楼主:
LDB配置什么地方?drivers/video/mxc/ldb.c 这里面吗?之前老版本的内核在这里配置,现在用DT了啊

网友B:
目前都在dts里面。仔细看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都在dts里面。仔细看代码吧。

我的DT配置有问题吗?还有其他什么地方需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都在dts里面。仔细看代码吧。

我看代码里也就是,获取下面的参数,和我DT里配置的一致
    err = of_property_read_string(np, "disp_dev", &disp_dev);
    if (err < 0) {
        dev_err(&pdev->dev, "get of property disp_dev fail\n");
        return err;
    }
    err = of_property_read_string(np, "mode_str", &mode_str);
    if (err < 0)
        dev_err(&pdev->dev, "get of property mode_str fail\n");
    err = of_property_read_string(np, "interface_pix_fmt", &pixfmt);
    if (err) {
        dev_err(&pdev->dev, "get of property pix fmt fail\n");
        return err;
    }
    err = of_property_read_u32(np, "default_bpp", &bpp);
    if (err) {
        dev_err(&pdev->dev, "get of property bpp fail\n");
        return err;
    }
    err = of_property_read_u32(np, "int_clk", &int_clk);
    if (err) {
        dev_err(&pdev->dev, "get of property int_clk fail\n");
        return err;
    }
    err = of_property_read_u32(np, "late_init", &late_init);
    if (err) {
        dev_err(&pdev->dev, "get of property late_init fail\n");
        return err;
    }

网友C:
还没有搞过ANDORID 5.0,帮你顶一下,后续研究研究......

网友D:
就跑过几回andriod,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跑过几回andriod,帮顶了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主要是没看到FSL有相关的文档

网友F(2016-03-15):
请问楼主调通了吗,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屏幕无显示。
帖子地址https://bbs.21ic.com/icview-1433860-1-1.html,方便的话请帮我看下,谢谢了!

网友C(2016-05-04):
搞过android5.1.1了,双lvds显示没有问题......

网友G(2017-03-28):
楼主,问题解了么?我这边也是无显示,fb,ldb,都设置了,求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