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飞思卡尔采样速率的设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0-22):
KSDK中有ADC的例程的,如何你想知道ADC的时钟频率设置,建议去看一下参考手册中关于ADC的章节的内容,这样会比较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KSDK中有ADC的例程的,如何你想知道ADC的时钟频率设置,建议去看一下参考手册中关于ADC的章节的内容,这样 ...

我想设置采样频率,不是时钟频率,寄存器里面可以设置?寄存器里面都是几分频几分频,如何设置为采样频率为1KHz?如下图,两个时钟源,一个8M,一个32K,我想问一下,我只需要设置寄存器就能得到1KHz的采样率吗?还是做些延时控制?那如果我想要得到1.1KHz采样频率也是设置寄存器?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例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0029b30100i7qw.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设置采样频率,不是时钟频率,寄存器里面可以设置?寄存器里面都是几分频几分频,如何设置为采样频率 ...

寄存器设置的时钟频率用于设置ADC模块的采样速率,如果你想实现采样频率为1K,
推荐两个方法:1.设置一个1ms 周期的时钟中断,然后再中断函数中,软件触发ADC采样。
2. 设置时钟作为ADC的硬件触发源,每1ms产生一个tigger,实现ADC采样
两种方法的实现需要注意的是,保证ADC完成一个采样周期的时间要小于1ms
你可以参考次经验分享,学习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62646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设置的时钟频率用于设置ADC模块的采样速率,如果你想实现采样频率为1K,
推荐两个方法:1.设置一个 ...

保证ADC完成一个采样周期的时间要小于1ms,也就是说从采集到一个ADC数据到计算保存处理完的时间要小于1ms,下一个采集数来之前要准备好采集是不是?

网友B:
楼主仔细看一下用户手册吧,里面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C:
KSDK中有ADC的例程

网友D:
在用户手册中有专门讲解这一方面的吧,就是关于ADC的那一章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证ADC完成一个采样周期的时间要小于1ms,也就是说从采集到一个ADC数据到计算保存处理完的时间要小于1ms ...

你可以这么理解,从采样信号到ADC数据寄存器生成数据这期间的时间要小于1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设置的时钟频率用于设置ADC模块的采样速率,如果你想实现采样频率为1K,
推荐两个方法:1.设置一个 ...

一般实现不同采样率的设置就这两种方法吗?

网友E:
在那个芯片的用户手册里会详细的写

楼主:
这个例子我在看呢?可是不知道在哪里设置后采样频率是1KHz了,我实在看不懂,水平差得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实现不同采样率的设置就这两种方法吗?

差不多就是这两种啊,推荐通过Processor expert来实现,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