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控制电机调速 换挡时不平顺

楼主(2015-10-22):
可控硅移相调速电机  分为3个档位   大中小
现在调式结果:
档位变换时   电机不平顺   声明显能感觉到电机(缩了一下)慢了一下
情况有时明显   有时不明显
我想要无级调速那种感觉,不要有明显档位变换那一下
问一:移相调速方式,能做平顺么? (应该很多人做过吧)
问二:如果能 ,应该是程序问题 吧  应该在哪方面调整
程序基本思路:int0 检测  交流信号    开定时T0 (移相计时用)   移相时间到关T0,开T1(控制触发信号用)
int0 双边沿检测和单沿检测   调试情况差不多,都会出现。
问题可能出现哪里   ?求关注,硬件图

楼主:
用示波器 测过   过零信号   触出输出都没有问题  同步的挺好,  就是换档 时   会不平顺       在哪方面找原因?

网友A:
硬件图呢?

网友B:
增加升,降速段控制
例如升速在2秒内完成,0.1秒加一档,20档后达到第二级速度.降速亦然.

楼主:
图已经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升,降速段控制
例如升速在2秒内完成,0.1秒加一档,20档后达到第二级速度.降速亦然. ...

增加  升降速控制      听上去好高级    我程序中  每档  对应变量数值   然后直接控制定时器了     求详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增加  升降速控制      听上去好高级    我程序中  每档  对应变量数值   然后直接控制定时器了     求详 ...

这个对应变量数值不要一下子送出去,例如上一档是100,下一档为200,可从100开始,每隔0.1秒加5 , 2秒后达到200.

网友A:
可以这样做 比如 一档 电压220V 二挡 电压180V
可控硅不能一下子马上调压到180  220-180 之间 有个2-3秒 缓冲  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对应变量数值不要一下子送出去,例如上一档是100,下一档为200,可从100开始,每隔0.1秒加5 , 2秒后达到2 ...

楼上这个说法应该是正确的,不平滑是因为你的档位之间的占空比增加的不平滑

网友D:
一般可以設定上升,下降時間!

网友E:
无级调速由软件控制,不用MCU的也有用电位器控制的,都可以实现。注意导通相角的变化要缓。

网友F:
有没有排除是过零脉冲有误动作?

网友G:
大中小三档有级调速,换档时有变化正常。

网友H:
10K起招电子研发技术管理,工作地点深圳龙华

要求:
1,有做过3D摄像头,音响,投影仪者优先;

2,需要有管理和组织能力;

3,英语6级优先;

有意者请投简历到邮箱:Bill@hhsyhk.com

廖先生:  13509612408

QQ:1114042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