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调试支持低功耗模式

楼主(2015-10-22):
DBGMCU_Config(DBGMCU_STOP,ENABLE);
  DBGMCU->CR |= 0x00000002;
直接调用这两个函数都无法设置DBGMCU_CR的DBG_STOP,是不是需要什么条件?iar直接修改寄存器也不行,为什么?

网友A:
那就换Keil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Keil试试看吧。

你有做过这个么?

网友B:
没有用过IAR开发,不知道啊

网友C:
DBG也是外设的一种,时钟有没有开?
RCC->APB2ENR |= RCC_APB2ENR_DBGMCUEN
外设时钟没有打开时,所有对该外设的操作都是无效的

正确答案

网友D:
是应该在头文件那里设置的吗,还是宏

楼主:
引用 网友C:
DBG也是外设的一种,时钟有没有开?
RCC->APB2ENR |= RCC_APB2ENR_DBGMCUEN
外设时钟没有打开时,所有对 ...

真的还没有打开,我明天回去打开试试

网友E:
一般在宏里面有个什么定义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的还没有打开,我明天回去打开试试

打开了却发现进不了低功耗模式了,怎么回事

网友F:
打开了却发现进不了低功耗模式了

进不了低功耗模式,具体表现是什么

网友G:
楼主会不会是低功耗模式寄存器设置的不对啊

网友H:
一直还没用过低功耗呢,这个好像是唤醒时比较费劲

网友I(2017-04-09):
刚好也碰到了,调试时可以打开,方便调试下载。
但想电流真正低下去并唤醒,DBGMCU相关的位一定不能置位。

网友J(2018-04-26):
@liguang02 进不了低功耗模式,应该是你进入低功耗模式的代码有问题。我之前遇到了stm32f030rc单片机在待机模式下jlink仿真器断掉的情况,看了上边的帖子以后发现是DBG模块时钟没有开启。开启DBG模块时钟后,单片机可以进入待机模式,也可以正常唤醒,且在待机模式下jlink调试器也可以正常调试。

网友K(2019-01-12):
引用 楼主:
打开了却发现进不了低功耗模式了,怎么回事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下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