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的spi作为slave模式接收数据产生fifo溢出

楼主(2015-10-22):
您好!
        我现在有个应用,使用Imx6的spi2作为slave,使用dma方式,接收外部的数据。
        spi clk是12.5MHz。一直在接收数据,每秒的数据量是1.2MByte。
        单独测试spi接收数据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另外一个进程开始写SD卡数据,很快spi的fifo就会溢出。
        我的软件版本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
        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溢出的原因是不是fifo开的太小了呢

楼主:
应该不是的。我是按照最大的大小设置的。
而且如果不写SD卡,是没有问题的。
感觉是SDMA模块出了问题。请问imx6q最新的软件版本是哪个啊?
我看了帖子bbs.21ic.com/icview-784968-1-1.html,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427265#427265
我测试了这两个帖子,和我的问题一样。但是这两个帖子都没有结贴。

网友B:
个人感觉,可能是SPI的读写速度大于SD卡的读写速度了,可以先降低下SPI的速度,测试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我的SPI的速度,是12.5M clk,一秒的数据量才1.2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SPI的速度,是12.5M clk,一秒的数据量才1.2M,

你读写sd卡的速度又是多少?......

楼主:
写sd卡的速度是也是1.2MByte每秒。

楼主:
所以写卡的数据量并不大。但是如果不写SD卡就没有问题。肯定是写SD卡影响了SPI。

网友B:
spi速度可以很快,你相当于都出来的数据直接放内存里,而写sd卡类似于写flash、磁盘之类的设备,明显速度慢很多,这样spi的fifo就溢出了......你降低下spi的读写速度试试......

网友C(2016-06-30):
楼主,能把你的spi slave dma 发到我邮箱18848715@qq.com,我现在调不通,谢谢

网友D:
不懂,绑定,我也遇到了SPI的问题,不过我在内核4.1.15上

网友E(2018-01-10):
楼主,能把你的spi slave dma 发到我邮箱419398618@qq.com,我现在调不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