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个电路

楼主(2015-10-22):
我想用单片机的PWM控制12V电源,让其输出6~12V的输出,负载大约在15W左右,请问有类似电路么?

网友A:
思路:
1个io 输出 pwm 另一个io 做AD
PWM 驱动个三极管 再驱个PMOS  并个电解 反馈分压进AD
根据反馈来调整PWM

网友B:
可以提供一个思路,许多DC-DC降压芯片输出电压时靠两个分压电阻接Fb实现的,利用PWM给RC电路充放电来改变分压电阻中的电压,这样PWM就可以调节输出电压了。只提供一个思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
1个io 输出 pwm 另一个io 做AD
PWM 驱动个三极管 再驱个PMOS  并个电解 反馈分压进AD

按照你讲的方法,这个电路可以么?Q1,Q2型号还没选好(它的开关频率在兆级别的),我的负载时鼓风机(感性负载),我是通过控制电压来调节风机风力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