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教HAL库对整个GPIO Port操作

楼主(2015-10-22):
HAL库对IO口操作,都是对一个PIN进行读写的,如果要读取整个IO端口,比如要向PB的16个端口(PB0--PB15)写一个16位的数据,应该怎么做,难道要一个位一个位的写吗?

楼主:
知道怎么做了,直接寄存器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1,直接寄存器操作也是可以的。
2,通过逻辑运算操作。

网友A:
方法很多。不多是不是你没有找对函数啊

网友B:
直接寄存器操作就行的

网友C:
如果精通寄存器就把那变量换成寄存器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