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AHRSupdate算法 yaw偏航角问题

楼主(2015-10-22):
使用MPU6050+HMC5883的加速度角速度和磁力计值通过AHRSupdate算法计算四元数,进而得到yaw,pitch和roll角,pitch和roll角度正确,但是yaw角在设备转动时数值会相应变化,但是设备静止时就基本保持一个值不变,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从你的描述看,是正常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描述看,是正常的啊。

yaw角静止下来就是保持一个固定的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描述看,是正常的啊。

为什么pitch和roll就是跟着变的,yaw角静止后就不变了呢

网友(2016-01-28):
我的使用MPU6050加上AHRSupdate算法,yaw偏航角逐渐变大

网友B:
就是放在桌上不动,YAW慢慢变大或变小,ROLL和PITCH还算正常,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放在桌上不动,YAW慢慢变大或变小,ROLL和PITCH还算正常,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谢谢! ...

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用的MPU9150,没有使用DMP。原始数据融合的Pitch和Roll特别的稳定,就Yaw会一直漂移,情况和你的一样。可能是代码哪里没有搞清楚,还在看,可以一起交流。

网友D(2016-05-22):
楼主有没有解决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用的MPU9150,没有使用DMP。原始数据融合的Pitch和Roll特别的稳定,就Yaw会一直漂移 ...

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你的解决了吗?能否请教一下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用的MPU9150,没有使用DMP。原始数据融合的Pitch和Roll特别的稳定,就Yaw会一直漂移 ...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F(2016-07-11):
楼主使用磁力计HMC5883开始有没有校准?

网友G:
这样应该是正常的吧!
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能技术交流一下吗?
或者解答一下我的帖子,多谢!

网友H(2017-09-14):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无论yaw旋转到什么位置(旋转过程中的数据是正确的),但是停下来后,yaw会慢慢回到一个 固定的 位置(值),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解决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描述看,是正常的啊。

是回到某个固定的值,不是转到哪里,那个值就不变了。是无论在 什么角度停下来,yaw会慢慢回到一个固定的值上,请教版主,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该如何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是回到某个固定的值,不是转到哪里,那个值就不变了。是无论在 什么角度停下来,yaw会慢慢回到一个固定的 ...

yaw是横摆角速度,一旦停下来的话速度应该为零,但是因为地球引力的原因可能会保持在一个固定的值。
倒是我想请问一下:你的yaw是通过两个方向的加速度计算出来的吗?计算结果是否可靠?求教你的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