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写的红外码学习程序,可惜没有**下去

楼主(2015-10-22):
;从第一个下降沿开始,启动计时计数器和监视计数器。
;在以后的每一个下降沿里 清监视计数器/脉冲数累加/检测退出条件
;测量第一脉冲组n个脉冲的总周期,减少误差。
;单周期计算公式
;红外码学习程序.LiFangsJun
;t = (T1 - MAXCYCT-7) / ( PSCOUNT - 1)这7个周期是指令执行的延时

;第一阶段,测量载波周期
STEP1TH:        JNB        IE1,          $                ;[2] ;等待第一个下降沿
                SETB        TR1                        ;[1] ;T1记录n个周期的时长
                SETB        TR0                        ;[1] ;启动监视计数器
                CLR        IE1                        ;[1] ;清中断标志
STEP4TH:        JNB        IE1,        OVERERROR        ;[2] ;是否新的脉冲
                MOV        TL0,        #MAXCYCT        ;[1] ;重装监视计数器
;                INC        PSCOUNT                        ;[2]
                INC        DPTR                        ;[2]
                CLR        IE1                        ;[1]
OVERERROR:        JNB        TF0,        STEP4TH                ;[2] ;是否监视溢出

                CLR        TR1                        ;[1]
                MOV        MODh,  TH1                ;[2] ;保存第一个脉冲组的载波周期总和
                MOV        MODl,  TL1                ;[2]
                MOV        TH1,  #00H                ;[1]
                MOV        TL1,  #03CH
ENDSTEPC:        SETB        TR1                        ;[1] ;开始测量长电平周期

;计算也可插入,但影响最小可测量的长电平长度
LONGLOOP:        CLR        TR0                        ;[1] ;停止监视计数器
                CLR        TF0                        ;[1]

                jb ramover,longstp1                ;[2]
                mov @r0,dpl                        ;[2] ;本脉冲组的脉冲个数
                inc r0                                ;[1]
                cjne r0,#maxplusrec,plusover        ;[2] ;内存用完
                setb ramover                        ;[1]
plusover:        mov a,dph                        ;脉冲组溢出处理
                jz longstp1
                push 01h
                mov r1,OVERCODE
                mov @r1,llcount                        ;特别注意,这是未加前就已经保存
                inc r1
                setb acc.7
                mov @r1,acc
                inc r1
                mov OVERCODE,r1
                pop 01h
                mov dph,#00h

longstp1:        MOV        TH0,        #0FFH                ;[1] ;重装监视计数器
                MOV        TL0,        #MAXCYCT        ;[2] ;
;                MOV        PSCOUNT,#0001H                ;[2] ;第一个脉冲来不及累加
                MOV        DPTR,#0001H                ;[2] ;第一个脉冲来不及累加

                ;开中断告诉T1中断,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脉冲周期
                SETB    HLEVEL                  ;[1]
                SETB        EA                        ;[1]
                INC        LLCOUNT                        ;[1] ;长电平计数
;此时可插入计算模块
;等待脉冲组
NEXTPCW:        JBC        IE1,NEXTPLUSC                ;[2]
                JNB        IRRQUITF,NEXTPCW        ;[2]
                clr tr1
                AJMP        ENDIRSD                        ;检测到T1设置的退出标志

NEXTPLUSC:        CLR        TR1                        ;[1] ;长电平停止计数
                SETB        TR0                        ;[1] ;开始监视计数

                CLR        EA                        ;[1] ;关中断
PCLOOP:                JNB        IE1,        OVERER                ;[2] ;是否新的脉冲
                MOV        TL0,        #MAXCYCT        ;[2] ;重装监视计数器
;                INC        PSCOUNT                        ;[1]
                INC        DPTR                        ;[1]
                CLR        IE1                        ;[1]
OVERER:                JNB        TF0,        PCLOOP                ;[2] ;是否监视溢出

;再进入长电平期
                jb ramover,overerstp1                ;[2]内存用完后不再保存
                mov @r1,th1        ;[2] ;先保存上个长周期的值
                inc r1                ;[1]
                mov @r1,tl1        ;[2]
                inc r1                ;[1]

overerstp1:        MOV        TH1,        #00H                ;[1];补尝后的初值
                MOV        TL1,        #03DH                ;[1] {**T0溢出补偿50 + 11**}
                SETB        TR1                        ;[1] ;开始测量新的长电平周期

                AJMP        LONGLOOP                ;[2] ;开始下一轮等待 =20

ENDIRSD: ;红外码学习结束
                jb ramover,irclrset;[2]内存用完后不再保存
                mov @r1,th1        ;[2] ;先保存溢出后的值
                inc r1                ;[1]
                mov @r1,tl1        ;[2]
                inc r1                ;[1]

irclrset:              CLR     A                           ;终止红外学习 清除各种设置
                MOV     TMOD,A
                      MOV     TCON,A
                      MOV     IE,A
                      MOV     IP,A

;                      CLR     RedLed
;                     CLR     GreenLed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