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MOS 寻找

楼主(2015-10-22):
寻找如下要求 P MOS :
Ta=25℃ 条件下   l d >=30A, 封装不要超过 5*6,
知道的大神,或是供应商可以联系我

网友A:
AOS
NXP
VISHAY
TI
等公司大把,上它们网站找

楼主:
就是可选的比较少,才来这里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可选的比较少,才来这里找的。

楼主:
大侠感谢了,在VISHAY 找到好几款比较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