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10 原理图使用了端口 转成PCB 飞线没有无网络 求解决

楼主:
AD10 原理图使用了端口 转成PCB 飞线没有无网络 求解决
附件为OCB工程,主要问题是芯片画好引出各引脚端口,比如3个LED输出 ,3个继电器输出,转PCB的时候没有报错,但是在PCB界面里短接帽处的飞线只有一半,不知道问题是什么?

希望高手指导下。

546.67 KB, 阅读权限: 10

楼主(2015-10-22):
上传PCB后端口这就红线了 有些飞线就丢失了 求解决

2015-10-22 17_47_32-(Platform 12 .jpg (520.75 KB )

网友A:
看看你的器件库是否正确

网友A:
看看你做的器件是个什么样子。这种低级错误都能犯吗?

网友A:
一看你画的图都知道你是新手啊。

网友B:
楼上的高手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做的器件是个什么样子。这种低级错误都能犯吗?

右面的引脚已经转了180度 更新PCB 反而飞线都没了。。 新手所以要问啊,难道这里bs新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面的引脚已经转了180度 更新PCB 反而飞线都没了。。 新手所以要问啊,难道这里bs新手? ...

你会使用Compile功能吗?

网友C(2015-11-27):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库的问题,你可以查看下原理图库  有没有建好,在看下封装库  是不是一一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