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芯片如何自己切掉电源和唤醒

楼主(2015-10-22):
如果是机械按键可以在按下的同时接通电源,开启单片机。以节约功耗,因为是电池供电

但是是电容触摸的,怎么切掉7805供电,和能够按键唤醒?求教

网友A:
切掉电源,touch就停止工作了,如果想降低功耗,可以采用WDT定时扫描方式操作,功耗也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