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求教此电路分析

楼主(2015-10-22):
途中1N457的作用请分析下

楼主:
s上图是L398的引脚图和内部大概结构图。
主题途中左边是一比较器,产生方波,  隔离变压器上方是一个温度传感器,现在不明白LF398上方那个二极管的作用,求解惑

网友A:
LM311输出+15V、-15V,频率大约550Hz的方波。
LF398的3脚输入正的窄脉冲,脉冲幅度高,温度越高。
LF398的8脚也输入正的窄脉冲,但脉冲幅度固定。
3脚脉冲通过LF398抽样保存后输出缓变的温度电压。
LF398上方那个二极管的作用是减小3脚脉冲的负向过冲对温度测量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11输出+15V、-15V,频率大约550Hz的方波。
LF398的3脚输入正的窄脉冲,脉冲幅度高,温度越高。
LF398的8 ...

仿真时也是这个结果。请问二极管后面的那个2K为何要加呢 可否不加? 如果必要加2K的取值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