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以太网PHY芯片直接对接怎么接?

楼主:
如题,正常两个PHY芯片通过RJ45接口连接。PHY1---RJ45-----RJ45-----PHY2.现在两个PHY芯片在一个板子上,就不想用RJ45了,
如果PHY1-----PHY2怎么接呢?这个PHY1(TD0+、TD0-)与PHY2(TD0+、TD0-)怎么对接呢?选用的PHY芯片是AR8035,见附件。谢谢大家了。本人还是学生,没做过类似的东西。

5{RU)B1(V_@VWGR5A){B]5K.png (50.61 KB )

网友A(2015-10-22):
可以直接连的。因为PHY芯片有识别方向的功能,可以自动识别并配置RX 和TX.

网友B:
急经过转接而已,本质还是相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急经过转接而已,本质还是相连的。

你的意思是不通过RJ45,TD+与TD-直接连接?这样是否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连的。因为PHY芯片有识别方向的功能,可以自动识别并配置RX 和TX.

你的意思是不通过RJ45,TD+与TD+直接连接?这样是否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C:
可以直连的。具体中间容不用加个电阻什么的,需要翻翻手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连的。具体中间容不用加个电阻什么的,需要翻翻手册了

额,8035手册上也没交代啥。加个什么电阻啥的一般都是起到什么作用?只找到这个东西:
MDI
TRXP0, TRXN0 9, 10 IA, OA Media-dependent interface 0, 100 Ω transmission line
TRXP1, TRXN1 12, 13 IA, OA Media-dependent interface 1, 100 Ωtransmission line
TRXP2, TRXN2 15, 16 IA, OA Media-dependent interface 2, 100 Ωtransmission line
TRXP3, TRXN3 18, 19 IA, OA Media-dependent interface 3, 100 Ωtransmission lin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通过RJ45,TD+与TD+直接连接?这样是否会出现什么问题。

可以适当加个匹配电阻(33欧姆)。可以直连的。因为PHY芯片可以自动判断并改变TD 和 RD的配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通过RJ45,TD+与TD+直接连接?这样是否会出现什么问题。

适当的时候还得自己仔细读一下PHY芯片手册的。因为别人不是非常清楚你的具体设计是个什么样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8035手册上也没交代啥。加个什么电阻啥的一般都是起到什么作用?只找到这个东西:
MDI
TRXP0, TRXN0  ...

先加个100欧的电阻试试

网友A:
你看一下。可以互联,有auto-MDIX功能。

网友D:
先加个100欧的电阻试试

网友E:
通常可以在中间加一个滤波器,或者用电容,具体可以把芯片资料发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F:
这个我用过,加个电容就可以

网友G:
那你为什么不MAC直接对接?

Capacitive Coupling Ethernet Transceivers without Using Transformers.pdf

网友H: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常可以在中间加一个滤波器,或者用电容,具体可以把芯片资料发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

已发,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用过,加个电容就可以

加多大的呢?有啥讲究?我先把问题提出来,然后看看其他朋友发的文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你为什么不MAC直接对接?

MAC对接网上资料太少了,不敢用。况且要在其中一个mac上移植linux系统,驱动编程时间周期太大。只要用两个PHY中转一下啦。

网友I:
可以互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