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隔离式DC-DC电源模块或者AC-DC高功率电源模块

楼主(2015-10-22):
AC-DC:输入220v市电,输出+-160v的直流稳定电压,输出电流峰值要大于200mA
DC-DC:输入常见的直流电压,如5v,12v,24v等,输出同样要+-160v/0.2A.
用处是用来给高压运放双极性供电,最后目标是给压电梁供电

网友A:
目前暂没有符合高压输出的产品,不知道除了对高压正负输出外,这样情况的应用对电源还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暂没有符合高压输出的产品,不知道除了对高压正负输出外,这样情况的应用对电源还有什么要求 ...

主要就是一个大驱动力,现在对于较大的压电梁的驱动,的确是有一些的驱动电源,但是很多时候都是机箱式的成品,对于不同的实际条件下可改装的空间很小,国内的产品很少,且大都为单路或双路,局限很大,而国外的产品,价格高昂,所以希望国内能够有一些适用于此类设计的产品模块。高电压,大电流,大功率。

网友B:
可以去看看现成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