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身份*姓名信息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5-10-22):
我在用安卓搞读取身份证信息并显示的工作,身份证信息已经读出来了,
可是姓名显示不对。
比如数据如下:6C 9A D7 5F DC 8F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30个字节。请问大神,如何把这30个字节转化为汉字呢?谢谢!

网友A:
怎么读啊

网友B:
得有字库吧,6C 9A是对应的ascii码,反查一下就是姓,后面4个字节是名字,再后面的20 00 是空格

楼主:
谢谢!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具体怎么操作呢?

你是不是需要回复他,才能看到呀~~

网友D(2015-11-25):
6C 9A D7 5F DC 8F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就是
9A6C 5FD7 8FDC
查UTF-8码表,对应的汉字就是:马志远

网友D:
楼主是马志远?

楼主:
不是,马志远是我同事。

网友E(2016-03-01):
现在身份*阅读器都开放了,谁都能读,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