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1中ADC采样,PWM触发

楼主(2015-10-22):
为什么用PWM定时触发ADC,采样结果会随着采样频率增加而变大,而且此时没加电压,采样值却很大,求解啊??用PWM计数事件触发ADC不成功,只能定时软件触发??

网友A:
采样频率大了就不准了,要给硬件以响应时间。

网友B:
频率太大的话,硬件响应开销太大

楼主:
谢谢!我试了一下,加信号后就可以了,估计引脚悬浮,采样的值才不确定的。

网友C:
实际应用都是非悬浮的,如果是接口形式的,一定用那种不插入检测的时候自动接地的那种接头。

网友D:
PWM触发ADC?可以这样使用吗?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