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哪位兄弟用过ADF4350/4351?它的差分输出阻抗是100欧还是50欧

楼主(2015-10-22):
请教一下,ADF4350/4351的差分输出阻抗是50欧还是100欧?或是与输出的上拉电感(电阻)有关?
下面是ETTUS公司的一块射频板卡原理图中PLL的部分。

这个设计中输出用的差转单巴伦TC1-1-43A+是50Ω/50Ω的,是不是就意味着4350的差分输出阻抗是50欧?那单端的岂不是25欧的阻抗?

或者说单端是50欧的,但是因为上拉电阻也是50欧,所以并联起来单端就25欧?差分就是50欧了?

另外,如果差分输出阻抗本来就是50欧,那么PCB上RFOUTA+和RFOUTA-出来的差分线是不是也要控制成50欧的阻抗?因为之前PCB厂家给的层叠设计都是按照单端50欧/差分100欧来控制阻抗的,还没有走过50欧的差分线,这会比100欧的差分线更细吗?

网友A:
应该是对地50欧,差分则是100欧。

但图中电容前端的50欧(49.9)应该去掉。

楼主:
谢了。
输出匹配这一块我看过,就是因为它这里上拉电阻也用50欧的,负载也标明50欧,我就一直认为4350的RFOUT阻抗是单端50欧,差分100欧。

之前一直用的单端输出,现在想用差分输出来抑制偶次谐波,就准备用50Ω/100Ω的差转单巴伦,但看了好几个产品的原理图里面都是用的50Ω/100Ω的巴伦,就搞不清楚这个RFOUT的差分输出阻抗到底是100欧还是50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
输出匹配这一块我看过,就是因为它这里上拉电阻也用50欧的,负载也标明50欧,我就一直认为4350的RF ...

这个器件是OC输出,外接50欧是作为其Rc(源内阻),而传输线(对地)为50欧,负载阻抗则同样匹配成50欧。手册中建议可以用扼流圈替代那个Rc,这样信号幅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