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中的编写错误

楼主(2015-10-22):
(无正文)

网友A:
头文件可能被重复引用了
或者是在头文件里定义数组了

网友A:
或者有同名函数之类的错误

网友B:
BW_H0是不是被重新定义了

网友C:
redefined in module main,我觉得是头文件的包含问题

网友D:
我看到了你的中文路径,建议去掉中文路径试试

网友E:
缺少相关的文件。

网友E:
UART3_ZD文件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