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

楼主(2015-10-22):
(无正文)

网友A:
L9110工作电压很宽:2.5V-12V
STM8L151工作电压是:1.65V~3.6V
如果只是这两个工作的话,用个dcdc的ic把电池输出电压转变为3.3V电压就可以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机有什么电压和电流的要求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应用要求.

我用3.3V的CPU输出控制一个12V的气泵,气泵的-接直流地,+接一个PMOS,PMOS的G极接到一个8050三极管,CPU的PWM信号控制8050.

楼主:
没表达 清楚 ,,跟你说的是一样的

用单片机的3.3口去控制电机的12V。。。。应该用三极管和MOS管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