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以太网连接电脑,pc端网线灯不亮

楼主(2015-10-22):
最近在神舟四号开发板上调试以太网,使用网线连接以太网口和电脑网口,烧写开发板自带以太网例程代码(107+DM9161a+lwip),结果开发板网口灯亮,phy芯片寄存器可以正确读写。pc端网线灯不亮,连接失败。请过来人分析可能什么原因,感激不尽!
换过网线,应该不是网线的问题

网友A:
我觉得应该还是物理层连接的问题,查一下网络变压器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