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knowledge bit-master和acknowledge bit-slave有什么区别联系???

楼主(2015-10-22):
acknowledge bit-master和acknowledge bit-slave有什么区别联系???最好说的具体一些,能从程序上给体现一下

网友A:
主从机的应答位,你了解下iic的通讯协议就清楚了

网友B:
主机应答位,从机应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从机的应答位,你了解下iic的通讯协议就清楚了

器件地址写错是不是就直接导致器件没有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从机的应答位,你了解下iic的通讯协议就清楚了

datasheet上器件地址是0x6C和0x6D,而实际上从器件哪里得来的确是0x64和0x65,这种问题长出现么,出现的原因一般是因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器件地址写错是不是就直接导致器件没有响应?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datasheet上器件地址是0x6C和0x6D,而实际上从器件哪里得来的确是0x64和0x65,这种问题长出现么,出现的 ...

不清楚啊。你看看使用的器件和datasheet上的是否完全一致?注意器件的后缀、批号等有没有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啊。你看看使用的器件和datasheet上的是否完全一致?注意器件的后缀、批号等有没有改变 ...

好的谢谢

网友C:
这个还真不知道,咨询版主。

网友D:
从字面意思理解,一个主机,一个从机

网友E:
数据手册应该有详细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