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能否驱动下面2.7寸的LCD屏

楼主(2015-10-22):
请教大家,,,STM32F103能否驱动2.7寸的LCD
这个LCD的内部驱动芯片型号为ILI8961

网友A:
完全可以,大不了你IO模拟驱动。

网友B:
没有驱动不了的,都是时序嘛。

网友C:
完全可以,不过F103没有液晶控制器,只能IO口模拟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大不了你IO模拟驱动。

如果用io口模式的话,,会不会有下面俩个问题
1》刷屏速度?
2》占用CPU资源,会不会影响其他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驱动不了的,都是时序嘛。

模拟的话,刷屏速度而且占用CPU很多资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不过F103没有液晶控制器,只能IO口模拟时序!

这块LCD屏本身有驱动器的--ILI8961
但是这个驱动的接口有点怪,与ILI9341的接口不一样
ILI9341是直接对这个驱动ic的寄存器读写操作,就能控制LCD

网友D:
st的最不好的 就是很多cpu不带lcd驱动器   要占用大量cpu时间    不过一般上这种设备 也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电源用的多大,怎么会驱动不了

网友E:
可以驱动,楼主可以先搜点资料熟悉下

网友F:
网上有ILI8961的资料,楼主研究一下
http://wenku.baidu.com/view/00784c43b307e87101f69665.html

网友G:
ILI8961和单片机是什么接口通信,电压多少

网友B:
确实是啊,IO口模拟会消耗好多CPU主频。

网友:
Display control and function selection by 3-wire SPI interface
看这一句,说说SPI三线接口啊。

网友B:
可以驱动,跟那个分辨率没有关系。跟接口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ILI8961和单片机是什么接口通信,电压多少

应该是RGB接口的

网友:
可以驱动,楼主可以先搜点资料熟悉下,按照时序写程序

网友H:
只要有通信接口就可以驱动,实在怪异的接口,使用IO模拟。

网友I:
960x240,CPU最高才72Mhz,有点吃力,屏是SPI驱动方式

网友F:
楼主不妨把这个2.7寸的LCD的参数及要求说说,大家可以帮你参考一下

网友:
STM32的IO口模拟其实没有51的用着爽,太麻烦了,各种急促去你。

网友J:
引用 网友I:
960x240,CPU最高才72Mhz,有点吃力,屏是SPI驱动方式

单色屏的很轻松

网友K(2024-03-13):
点亮了吗?VGH,VGL,VINT,VCOM,DRV,VCAC这些引脚怎么接?

网友L:
这个貌似是rgb接口的,103希望很小,接口不便,而且ram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