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应急电源方案

楼主(2015-10-22):
各位大虾,小弟想求个应急电源的参考方案,主要功能如下:
1. 输出1为5V/2A,给手机充电
2. 输出2为12V/3A
3. 输出3为16V/3A
4. 输出4为19V/3A
5. 输出2至输出4可以通过一个按键轮流选择其中1路输出
6. 带汽车点火起动,该功能是做在锂电池内部的
7. 有输入端口可以对应急电源充电,输入电压为12V/1A
8. 锂电池电量有LED灯显示,且对应急电源充电时也是这些LED灯指示充电过程
9. 应急电源上还有照明、快闪、SOS功能

网友A:
关键参数没有
电池容量多大  几并几串?

网友B:
这颗芯片你的第9点不能满足,参考下。

网友C(2017-11-28):
我有全套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颗芯片你的第9点不能满足,参考下。

这个控制器外接P型MOS管,而且驱动能力很弱,MOS管会非常烫。还要外接2只肖特基二极管,也非常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颗芯片你的第9点不能满足,参考下。

电流检测电阻功率消耗很大,也会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