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操作mlx90316 BDG spi模式

楼主(2015-10-22):
求教群友,有没有操作过这个芯片的,mlx90316 spi模式的,**作它总是不出数,实在蛋疼死了,小弟这里查了又查实在感觉查不出来问题啊,我贴上这个实际的时序图,
图是按这里接的,单片机的mosi设置成为了开漏输出,外部上拉5v,3.3v都试了,90316不回应,换了一个90316的芯片也是不行,芯片型号是mlx90316 BDG,因为之前买的BCG要求卖家配置好,但是也不知道卖家实际有没有配置,就又买了BDG这个出厂就是spi快速模式的芯片,但是现在就是不出数,好奇怪,求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上图最上面黄色的是时钟,中间的是mosi和miso,最下面的是片选

网友A:
楼主这个示波器多少钱买的?我最近也想买个。

网友A:
有示波器看着,爽的很。

网友B:
不出数是什么情况,发送出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出数是什么情况,发送出去了吗

谢谢您的回复,你看我的时序图啊,AA已经发送出去了,不论是发送AAh还是发送55h我都试了

网友C:
有示波器用真他妈爽,我也去买个

网友D:
发送出去了,那接收呢,接到了吗

网友E:
楼主的示波器看起来不错啊,很贵吧

网友F:
楼主解决了吗,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解决了吗,怎么弄的

貌似是买到假芯片了

网友G:
你好。你那个mlx90316 SPI模式弄得怎么样了,,我买了芯片16脚的。初学阶段好多不懂。能参考下你的程序吗,谢谢

网友G:
初学路过,求师傅

楼主(2015-11-26):
确定了买到假芯片了,买了3次都是买到假芯片了,最后从朋友那寄过来的跑的一样的程序就可以了,再说句实话,这个芯片性能真的好扯,读取一次数据就要几乎0.5ms,很慢,最高也到不了2k,但是数据是14位的,用到12位还是不错,毕竟是2006年的芯片,好老了,建议做高速电机驱动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别的芯片,至于有的朋友说的程序的问题,很抱歉,这个驱动是自己写的用作有商业用途的,不方便公开,但是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关于这个芯片的疑惑的,可以这里跟帖回复,我知道的,我尽量回答你(ps私信不回复哦)

网友G:
你好,能提供芯片的购买网址吗,我感觉我也买到假芯片了。

网友G:
你好,能提MLX90316购买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能提MLX90316购买地址吗??

很抱歉,我说句实话,我买芯片的那个地址就是朋友推荐的,他在他家买的,工作的就是正常的,我买的就不正常,但是两者的编号是不一样的,后来他给他的拿给我了,我的代码跑的就正常,后来他说他网上买的5元一片的也是工作正常,你说奇葩不,我真不保准哪家是真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很抱歉,我说句实话,我买芯片的那个地址就是朋友推荐的,他在他家买的,工作的就是正常的,我买的就不正 ...

我是sop16封装的,那个sop8封装的只有OUT(mosi)那miso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sop16封装的,那个sop8封装的只有OUT(mosi)那miso怎么办呢

mosi和miso是同一根线,半双工

网友G:
mlx90316旋转最大值271怎么办。如何滤波。求教

网友H(2016-07-31):
我碰到跟你一样的情况,楼主怎么解决的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碰到跟你一样的情况,楼主怎么解决的呢?谢谢

我买到的是假芯片,重新买,这个芯片假货太多

很多淘宝的316芯片是拆机翻新的,有的还重新改了印字的,混料也比较多,加密锁定的也很多,一定要问清楚

网友I(2017-03-06):
您好,请问一下,那单片机这边的MOSI和MISO引脚是不是要短接后再上拉电阻,然后在和芯片的MOSI引脚相连?

网友J(2017-04-08):
MXL90316是可编程霍尔芯片,可编程为SPI模式,也可编程为模拟输出模式,这个要搞对,关于这个霍尔的问题都可以找我,QQ   623172922

MLX90360,MLX90316,HAL815  HAL880   HAR3725

网友K(2018-01-03):
MELEXIS 原厂代理正品   Q 282594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