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电路,感觉方框中的电路不能导通呢

楼主(2015-10-22):
感觉图中红色方框中的电路根本没什么作用啊,VT3永远无法 导通啊

网友A:
感觉C5在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C5在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不能理解。感觉整个一块儿都没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理解。感觉整个一块儿都没用呢

在VBAT接上的瞬间,C5被充电,充电电流会通过VT1基极。
但VT3确实不会导通,我也觉得该图有问题

网友C:
电源掉电瞬间就有作用了

网友D:
VBAT断电瞬间,为C5放电提供回路?

网友E:
电路的本意是要设计成过流保护的?

网友F:
有作用的:
1、VBAT掉电,C5快速放电。
2、VBAT上电,放电的C5会充电,给VT1提供上电导通脉冲。
这样,当只有VBAT时,上电瞬间,VM1就导通,系统起来后,BATSWITCH输出高电平,自锁。但是这个电路的细节应该要改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作用的:
1、VBAT掉电,C5快速放电。
2、VBAT上电,放电的C5会充电,给VT1提供上电导通脉冲。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BATSWITCH是接到单片机引脚的,我以为是单片机引脚控制MOS导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的本意是要设计成过流保护的?

这电路过流也保护不了吧。按我理解,BATSWITCH之间控制MOS管导通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VBAT断电瞬间,为C5放电提供回路?

佩服,看样子确实有这个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掉电瞬间就有作用了

能具体解释下吗,加这个电路的好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解释下吗,加这个电路的好处

估计是个上电自动开机的电路,VBAT上电时C5充电,促使VT1 VM1开通,系统上电工作,从VD7正极来的电压信号维持VT1 VM1导通,信号去掉之后VT1 VM1关闭,系统掉电关机;
框框里的电路是为了VBAT掉电后C5能迅速放电,为下次开机做准备;

网友C:
没有这部分电路,VBAT点没有其它负载,C5可能很久都放不完电,影响下次上电自动开机的实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作用的:
1、VBAT掉电,C5快速放电。
2、VBAT上电,放电的C5会充电,给VT1提供上电导通脉冲。

C5充电 并不会给VT1产生脉冲

网友H:
我试着分析下,请指正:C5的作用:首先,对于VM1(应该是Pmos管)来说,单片机输出为1时,因为G极,导通,但是,导通后,DS同,S极的电压基本也是箝位在Vbat上,那么Vgs电压很小,如何能保证mos管继续导通?此时,C5的作用就来了,C5是自举电容,在mos管断开时,由Vbat通过VD1,R22,R15,R17充电,mos管接通时,C5的压降不突变,才能保证mos管一直导通。单片机输出1时,C5通过VT2放电,VT3保证VT2不会异常导通。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个上电自动开机的电路,VBAT上电时C5充电,促使VT1 VM1开通,系统上电工作,从VD7正极来的电压信号 ...

这里VT2好像没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试着分析下,请指正:C5的作用:首先,对于VM1(应该是Pmos管)来说,单片机输出为1时,因为G极,导通,但 ...

我没有说明白,备电导通时,才有后面的5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个上电自动开机的电路,VBAT上电时C5充电,促使VT1 VM1开通,系统上电工作,从VD7正极来的电压信号 ...

我觉得就算没有batswith,mos馆也能导通吧

网友J:
8楼正解

楼主:
看了各位的答复,我好像明白了电路原理。备电上电瞬间,c5导通,mos管导通,后面系统上电启动,单片机工作。备电掉电瞬间,vt1先导通,vt2随之导通。c5迅速放电。

网友K:
VBAT是动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VBAT是动态的?

不是动态的啊

网友L:
VM1直通,还是一个备用电源,不知这个mos开关何用?

网友C:
应该是个备电上电自动开机的功能,楼主试一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K:
VBAT长期存在,这难道是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