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z-click2.0调试MBR3108时gpo上的LED不亮

楼主(2015-10-22):
用EZ-click2.0连上MBR3108。设置gpo配置为激活pwm100%,未激活pwm为0%,但是测试的时候触摸后LED没有亮;然后我设置gpo配置为激活pwm0%,未激活为100%,这时候不管有没有触摸,LED一直都是常亮。
能不能帮我分析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说明你的触摸按键本身没有 工作啊,这应该不是配置的问题,EZ-CLICK可以看到仿真波形,先确保触摸可以被触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触摸按键本身没有 工作啊,这应该不是配置的问题,EZ-CLICK可以看到仿真波形,先确保触摸可以被触 ...

这个是仿真波形,这个波形应该是显示有触摸信号的。

这个是原理图

原理图和datasheet上的示例是一样的,应该没问题。
这个是LED的配置

这个配置应该不会弄错吧?

网友B(2016-01-13):
请问那个信噪比如何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个信噪比如何调试

信噪比可以通过更改滤波器配置来进行调试。

网友C:
有点不懂的这个技术,请教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