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下进去后,一个C文件无法设置断点

楼主(2015-10-23):
急,急!我将程序下载到芯片内后,通过JLINK设置断点发现在stm32f10x_it.c文件中无法设置断点,但在其它文件内可设置断点,将程序下载进去直接运行,发现程序还是运行了中断了的,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咧???、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根本没有使用这个文件啊,使用的话,就可以设置的啊。

网友:
工程里没有把这个文件加入

网友B:
楼主怎么解决的,是2楼说的那样吗

网友C:
你要确认你要设置断点的这个函数是否在你的程序里面调用了。如果没有调用的话,是设置不了断点的,应该程序更本不会运行到此处。

网友D:
楼上说的对啊,这个函数添加到工程里了么,调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