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il rtx 的OSTimeTick

楼主(2015-10-23):
keil, ST, ic, os, TI
以前用工LPC的ucos 这个需要在中断中调用,用飞思卡尔用keil自带的系统,不需要调用吗?
是不是在头文件中已经自带包含了?有用过的指点下,那个系统资料好少
#ifndef OS_SYSTICK
#define OS_SYSTICK     1
#endif
//
//   <o>RTOS Kernel Timer input clock frequency [Hz] <1-1000000000>
//   <i> Defines the input frequency of the RTOS Kernel Timer.
//   <i> When the Cortex-M SysTick timer is used, the input clock
//   <i> is on most systems identical with the core clock.
#ifndef OS_CLOCK
#define OS_CLOCK       12000000
#endif

//   <o>RTX Timer tick interval value [us] <1-1000000>
//   <i> The RTX Timer tick interval value is used to calculate timeout values.
//   <i> When the Cortex-M SysTick timer is enabled, the value also configures the SysTick timer.
//   <i> Default: 1000  (1ms)
#ifndef OS_TICK
#define OS_TICK        1000
#endif

// </h>

// <h>System Configuration
// =======================
//
// <e>Round-Robin Thread switching
// ===============================
//
// <i> Enables Round-Robin Thread switching.
#ifndef OS_ROBIN
#define OS_ROBIN       1
#endif

//   <o>Round-Robin Timeout [ticks] <1-1000>
//   <i> Defines how long a thread will execute before a thread switch.
//   <i> Default: 5
#ifndef OS_ROBINTOUT
#define OS_ROBINTOUT   5
#endif

// </e>

// <e>User Timers
// ==============
//   <i> Enables user Timers
#ifndef OS_TIMERS
#define OS_TIMERS      1

用定时器1来控制节拍,在程序无需要去初始化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要不要调用OSTimeTick?

网友A:
建议楼主可到以ARM官网查找RTOS相关的介绍,以uCOS,FreeRTOS类推,OSTimeTick表示systick timer,OS_CLOCK表示其时钟源,OS_TICK表示中断发生频率

网友B:
当然需要啊,必须在OSinit调用之后才能初始化定时器1

网友B:
OSTimeTick是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的

网友C:
这个OStick中断必须在OSinIT初始化之后才能调用,否则系统会崩溃

网友D:
不管是什么硬件系统,这个ostimetick肯定是调用的

网友E:
这个必须有,如果没有就不是ucos了

网友F:
这个定时器中断是给ucos ii提供时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