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谁有stm32f091的固件函数库

楼主(2015-10-23):
急急急!!!谁有stm32f091的固件函数库啊    f091的资料太少了啊。

网友A:
应该整个系列的都是通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整个系列的都是通用的吧

不是啊f051   f072系列的都是不一样的里面的函数命名不一样。

网友B:
这种资料官网应该有吧,楼主看看

网友C:
库函数应该是针对系列芯片的吧,楼主可以找找

网友D:
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简称S)最新的STM32F091 ARM® Cortex®-M0微控制器,克服了目前定位在经济型应用的同类产品的限制,可提供大容量片上存储器和多达8通用同步/异步串行接收/发送器(USART, Universal Synchronous/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为车载音响或三相电表等应用节省多路复用通信端口。

STM32F091微控制器单片集成最高256KB的闪存和32KB的 SRAM存储器,足以实现Java堆栈,能够运行通常只有大存储容量或昂贵产品才能运行的复杂应用软件,带来令人满意的用户体验。全系列产品(包括经济型48引脚微控制器)均配备6个USART,其中3个USART能够支持智能卡、区域互联网 (LIN, 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红外线传输 (IrDA, Infrared Data Association,IrDA)和Modbus[1]模式。

该产品拥有一个灵活的功率架构,模拟电路包括最高工作电压3.6V的12位1.0μs ADC和双通道12位DAC,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大动态范围,同时数字电路可在更低的电压下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功耗。此外,微控制器的I/O引脚可单独供电,无需电平转换器(level shifter)即可直接连接一个低压配套芯片,如应用处理器。

STM32F091内置CAN2.0A/B支持功能,可用于控制汽车网络的车载信息娱乐应用及工业控制应用。此外,设计人员还可利用芯片内部集成的触控器以及SysTick定时器和实时时钟开发创新应用,其中实时时钟可提高实时处理性能,提供时间日期或日历功能。

STM32F091采用多种不同的封装,包括48引脚和64引脚封装,以及适用于中国智能电表的符合防盐雾气腐蚀法规的的QFP100封装。STM32F091CBT6采用QFP48封装,内置128KB闪存。

数据手册下载
参考手册下载
Nucleo板:NUCLEO-F091RC(STM32F091VCT6)
评估板:STM32091C-EVAL(STM32F091VCT6)

网友D:
DS10312
上传时间 2014-11-20
【STM32F091xB STM32F091xC】基于ARM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高达256KB闪存,CAN, 12个定时器,ADC、DAC&通信接口、2.0 - 3.6V工作电压
(ARM®-based 32-bit MCU, up to 256 KB Flash, CAN, 12 timers, ADC, DAC & comm. interfaces, 2.0 - 3.6V)
类型
文档标题
格式
版本
文件大小
下载次数

英文文档DM00115237pdf21.97MB17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简称S)最新的STM32F091 ARM® Cortex®-M0微控制器,克服了目前定位在经济 ...

很感谢给了这么多资料但是参考手册是f051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DS10312上传时间 2014-11-20【STM32F091xB STM32F091xC】基于ARM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高达256KB闪存,CAN,  ...

感谢可是还不是我想要的f091的固件函数库啊,没有这个我不好编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函数应该是针对系列芯片的吧,楼主可以找找

不是针对一系列的里面的细节是不一样的,编程库函数有差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针对一系列的里面的细节是不一样的,编程库函数有差异。

这个也是091啊,难道不对?应该一个系列就都一样啊。

网友A:
为何库函数都不统一命名呢,这样可移植性就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库函数都不统一命名呢,这样可移植性就高了啊。

对呀一个系列的一样也行啊。。

网友A:
哎,弄的,换系列就要重新学习,哪儿有那么多时间学啊。

网友E(2018-11-30):
你好,你找到固件库了吗?能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