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USB线的插入和拔出

楼主(2015-10-23):
(无正文)

网友A:
还要看你USB另外一头连的是什么啊

网友B:
这个容易啊,从机设备的D+或者D-有上拉电阻的,从机连接到主机,会被主机识别到。识别到之后,鸣一下蜂鸣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容易啊,从机设备的D+或者D-有上拉电阻的,从机连接到主机,会被主机识别到。识别到之后,鸣一下蜂鸣器 ...

:lol这个办法好,谢谢版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你USB另外一头连的是什么啊

这个有什么区别呢?肯定是单片机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好,谢谢版主了。

问题解决了,就结贴吧

楼主:
搞定,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