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DL GPIO

楼主(2015-10-23):
我在系统中看到这么一些信息,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是否有人了解?比如  GPIO-29怎么对应到usb_h1_vbus
GPIOs 0-31, platform/209c000.gpio, 209c000.gpio:
gpio-2   (BT power enable     ) out lo
gpio-4   (Volume Up           ) in  hi
gpio-5   (Volume Down         ) in  hi
gpio-9   (microphone detect   ) in  lo
gpio-29  (usb_h1_vbus         ) out lo

GPIOs 32-63, platform/20a0000.gpio, 20a0000.gpio:
gpio-32  (2198000.usdhc cd    ) in  hi
gpio-33  (2198000.usdhc ro    ) in  hi
gpio-34  (2194000.usdhc cd    ) in  hi
gpio-35  (2194000.usdhc ro    ) in  hi
gpio-63  (sensor-supply       ) out lo

GPIOs 64-95, platform/20a4000.gpio, 20a4000.gpio:
gpio-83  (miniPCIE Power On   ) out lo
gpio-86  (usb_otg_vbus        ) out lo
gpio-93  (Power Button        ) in  hi

GPIOs 96-127, platform/20a8000.gpio, 20a8000.gpio:
gpio-105 (spi_imx             ) out lo
gpio-106 (wm8962-supply       ) out lo

GPIOs 128-159, platform/20ac000.gpio, 20ac000.gpio:

GPIOs 160-191, platform/20b0000.gpio, 20b0000.gpio:
gpio-171 (?                   ) out lo
gpio-174 (mipi_dsi_pwr_on     ) out lo
gpio-175 (hannstar-cabc       ) out lo
gpio-176 (hannstar-cabc       ) out lo

GPIOs 192-223, platform/20b4000.gpio, 20b4000.gpio:
gpio-200 (headphone detect    ) in  lo

GPIOs 250-255, i2c/0-001a, wm8962, can sleep:

网友A:
你要代码和CPU数据手册结合起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代码和CPU数据手册结合起来看。

一下子没看懂啊,我就想配下LCD使能脚  DI0_PIN15这个脚在DT里配置成GP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代码和CPU数据手册结合起来看。

能否加下你Q啊,聊起来方便点:)

网友B:
看看原理图,找个pin为例子,再看看代码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原理图,找个pin为例子,再看看代码就明白了......

找了好几个都没成功,不知道DI0_PIN15对应GPIO几

网友B:
113试试,把部分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3试试,把部分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最新配置:
    mxcfb1: fb@0 {
        compatible = "fsl,mxc_sdc_fb";
        disp_dev = "ldb";
        interface_pix_fmt = "RGB24";
        mode_str ="1280x800@60";
        default_bpp = <18>;
        int_clk = <0>;
        late_init = <0>;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ipu1_1>;
        my_lcd = <&gpio4 17 GPIO_ACTIVE_HIGH>;        //DI0_PIN15对应这个脚 应该  但是还是拉不高
        disp-power-on-supply = <®_mipi_dsi_pwr_on>;
        status = "ok";
    };

这里是驱动里的操作:拉不高???
#if 0
    ret = gpio_request_one(plat_data->gpio_int, GPIOF_OUT_INIT_HIGH, "my_lcd");
    if (ret)
        printk("shit.........xxxxxx,shady---->error\n");
    if (gpio_request(plat_data->gpio_int, "my_lcd"))
        printk("shit.........xxxxxx,shady---->error\n");

    ret = gpio_direction_output(plat_data->gpio_int, 1);
#endif

    ret = devm_gpio_request_one(&pdev->dev, plat_data->gpio_int,
                    GPIOF_OUT_INIT_HIGH,
                    "my_lcd");
    if (ret)
        printk("shit.........xxxxxx,shady---->error\n");

    printk("xxoutputshady----> = ret = %d\n", ret);

    lcd_enable = gpio_get_value(plat_data->gpio_int);
    printk("init hi..shady---->get_lcd_eanble = %d\n", lcd_enable);

    /* set high and read */
    gpio_set_value(plat_data->gpio_int, 1);
    lcd_enable = gpio_get_value(plat_data->gpio_i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3试试,把部分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我也觉得是113,但是现在在驱动里拉不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3试试,把部分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家QQ好友聊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家QQ好友聊下啊

公司上不了QQ,等下午回家后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上不了QQ,等下午回家后加上......

好的,我的Q号是这个1178503760
你的有问题,我加不了

网友C:
代码和用户手册结合着来看比较容易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和用户手册结合着来看比较容易理解

手册上我就没看到GPIO是怎么分组的,都是代码里直接收素的。

网友D:
看一下用户手册吧,代码和这结合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用户手册吧,代码和这结合一下看看

这部分确实没找到相关资料,能否指明下,我都是直接在代码中搜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