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大 LM3478 设计问题

楼主(2015-10-23):
采用LM3478做了一个升压电源 ,输入6V-8.4 v 两节锂电池  ,输出12V 2A  .如附件原理图

问题1LM3478 挂载启动 产生输入短路

问题2LM3478 空载输出电压不稳定 ,有点波动  ,波动幅度 11.2-11.99 V   ,请问是不是要加假负载   且开关管波形是间歇震荡  如附图之波形

问题3 LM3478 波形挂满载  有两个周期占空比不一样   挂半载 出现间歇震荡

2.jpg.thumb (1).jpg (236.26 KB )

网友A:
1 输入 短路?
你输入 接 的什么?电池?容量多少?最好拿稳压电源试  限流搞大点
升压算上效率 启动电流是很大的

网友A:
2 输出 接个1k 电阻 试试

网友A:
电感 MOS  肖特基 适当调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输入 短路?
你输入 接 的什么?电池?容量多少?最好拿稳压电源试  限流搞大点
升压算上效率 启动电流是 ...

是的  输入就短路了  稳压电源就5A 的电流了  ,

我用稳压电源 CC 在5A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 MOS  肖特基 适当调整下

这个芯片是这么震荡的吗? 间歇震荡  如附图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输入就短路了  稳压电源就5A 的电流了  ,

我用稳压电源 CC 在5A 的   ...

mos下的哪个电流采样电阻 加大 点

网友B:
环路不稳

楼主:
您好 建议调整原理图中哪些参数 ?往哪个方向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建议调整原理图中哪些参数 ?往哪个方向调》

TI
webe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