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2R8串口中断不能产生, IAR环境

楼主(2015-10-23):
目的: 把串口接收中断调通
问题: 用串口助手给单片机发一个字符, 如0x55, 仿真一下, 看到USART1_DR寄存器的值是0x55, 再看一下USART1_SR的值是0xd0, 也就是说, USART1_SR_RXNE位为0. 所以没有进中断,因为就没有产生中断.

Status register (USART_SR)
Address offset: 0x00
Reset value: 0xC0
bit 7
bit 6
bit 5
bit 4
bit 3
bit 2
bit 1
bit 0
TXE
TC
RXNE
IDLE
OR
NF
FE
PE
r
rc_w0
r
r
r
r
r
r

bit 5: RXNE  This bit is set by hardware when the content of the RDR shift register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Bit 5 RXNE: Read data register not empty
USART_DR register. An interrupt is generated if RIEN=1 in the USART_CR2 register. It is cleared by
a read to the USART_DR register.
0: Data is not received
1: Received data is ready to be read.

接受字符前寄存器的值如下图

接收字符前

接收字符前

然后用串口助手给单片机发个0x55, 寄存器中的值如下:
由于USART1_SR的值为0xd0, 所以不会产生中断.
而且此时在主函数死循环中的写的LED灯也不正常工作了, 程序在某个地方卡死了.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希望大家帮帮忙.

谢谢!!!!!!!!!!!!!!!!!!!!!!!!!!
#include "uart.h"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将Printf内容发往串口
        USART1_DR=(unsigned char)ch;
        while(!(USART1_SR & 0x80));        //等待发送完成
        return (ch);
}

/*******************************************************************************
****输入:无
****输出:无
****说明:串口初始化
****作者:
*******************************************************************************/
void uart_init(void)
{
//        unsigned int baud_div = 0;

        //USART1初始化
        CLK_PCKENR1_PCKEN15 = 1;        //开启USART1串口时钟
        //初始化IO口
        PC_DDR_DDR3 = 1;
        PC_CR1_C13 = 1;
        PC_CR2_C23 = 1;
        PC_DDR_DDR2 = 0;
        PC_CR1_C12 = 1;
        PC_CR2_C22 = 0;
        //初始化USART1寄存器
        USART1_CR1 = 0x00;
        USART1_CR2 = 0x00;
        USART1_CR3 = 0x00;

        USART1_BRR2 = 0x03;
        USART1_BRR1 = 0x68;

        USART1_CR2 = 0x2c;        //使能usart1发送和接收,开启接收中断

        ITC_SPR8_VECT28SPR = 0;        //设置串口接收中断优先级
}

void uart1_send_char(unsigned char ch)
{
        while(!USART1_SR_TXE);        //等待发送完成
        USART1_DR = ch;
}

int main(void)
{
        sysclk_init();
        delay_init(16);
        main_power_init();
        led_init();
        beep_init();
        adc_init();
        uart_init();
        MAIN_PWR = 1;        //主电源打开
        led_active();

       asm("rim");//开中断,sim为关中断

        printf("Hello:\n");
        while(1)
        {
                LED6 = !LED6;
                delay_ms(500);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 = USART1_R_RXNE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1_R_RXNE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char uart1_rx = 0;
        uart1_rx = USART1_DR;
        LED1 = 0;
        LED2 = !LED2;
        printf("OK!\n");
}

USART1_SR状态寄存器

USART1_SR状态寄存器

楼主:
一个问题, 花了3天时间去怀疑自己, 用了半天时间去怀疑别人, 还好问题自己解决掉了, 竟然没有人回帖子,  靠别人始终不如靠自己啊!

网友A:
讲的比较详细,支持一下

网友B:
楼主怎么搞的?啥情况?是寄存器配置错误还是硬件问题(O_O)?

网友C:
程序在某个地方卡死了

具体是什么情况,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D:
产生中断时,USART1_SR的值应该是什么

网友:
产生中断时,USART1_SR的值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0xc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搞的?啥情况?是寄存器配置错误还是硬件问题(O_O)?

IAR的中断向量号要加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是什么情况,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中断向量号不对, IAR环境要加2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产生中断时,USART1_SR的值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0x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