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CC2541可以同时设置成广播和监听两种模式并存么?

楼主(2015-10-23):
小白入门,求助大神~如题,CC2541可以同时设置成广播和监听两种模式并存么?

网友A:
应该不可能吧。你可以看看寄存器,两者的模式选择寄存器是否冲突呢?

网友B:
可以考虑分时复用方式。宏观上两个都具有。

网友C:
不可以,这个模拟式切换需要时间的。

网友C:
容易丢失消息。

网友D:
这个不太可能的,一般只能是同一时间只能有一种模式的。

网友E:
这个可以分时复用的,同时时刻的还只能是一种模式的。

网友F:
广播和监听两种模式应该是不能并存,可以分时复用

网友G:
控制两种模式的寄存器是否冲突

网友H(2019-03-13):
  可以的!
  我们准备用蓝牙组成一个像zigbee 一样的星型网络拓扑结构,其中就必须用到广播和监听两种模式共存。
  两者共存我已经实现。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这个模拟式切换需要时间的。

时间在500ms - 1s 左右,亲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