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lvds 好用换成VGA接口出现颜色不对

楼主(2015-10-23):
我的系统是Android4.4.2
修改了kernel下的board-mx6q_sabresd.c文件添加了如下代码:
      {
        .disp_dev = "lcd",
        .interface_pix_fmt = IPU_PIX_FMT_RGB565,
        .mode_str     = "CLAA_WVGA",
        .default_bpp  = 32,
        .int_clk   = false,
        .late_init = false,
        },、
uboot启动参数我是这样设置的:
bootargs=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cd,CLAA_WVGA,if=RDB565 video=mxcfb1ff video=mxcfb2ff fbmem=10M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修改
kernel_imx/drivers/video/mxc/mxc_lcdif.c
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lcdif_modedb[] = {
30     {
31     // 800x480 @ 57 Hz , pixel clk @ 27MHz
32     "CLAA-WVGA", 60, 640, 480, 40000, 50, 110, 34, 11, 3, 2,
33     FB_SYNC_CLK_LAT_FALL,
34     FB_VMODE_NONINTERLACED,
35     0,},
36     {
37         /*  480x640 @ 60 Hz */
38          /*"VGA", 60, 640, 480, 41701, 60, 41, 10, 5, 20, 10,
39          0,
4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41          0,},*/
42          //"VGA", 60, 640, 480, 29850, 30, 50, 10, 20, 3, 1,
43          "VGA", 60, 800, 480, 36937, 30, 50, 10, 20, 3, 1,
44         //  FB_SYNC_HOR_HIGH_ACT|FB_SYNC_VERT_HIGH_ACT,
45         //       FB_SYNC_CLK_LAT_FALL,
46         2,
47          FB_VMODE_NONINTERLACED,
48          0},
49     {
50     /* 800x480 @ 60 Hz , pixel clk @ 32MHz */
51     "SEIKO-WVGA", 60, 1280, 480, 29850, 89, 164, 23, 10, 10, 10,
52     FB_SYNC_CLK_LAT_FALL,
53     FB_VMODE_NONINTERLACED,
54     0,},
就是现实 染色那里不对 急急急求解
显示图片如图::G:\1.jpg

楼主:
已经解决 RGB是565   现在是RGB32 以前测试data18数据有信号  数据线19到23 没有信号  换成rgb24就可以了  uboot西环境变量修改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1:dev=lcd,VGA,bpp=24 video=mxcfb2:off fbmem=10M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 RGB是565   现在是RGB32 以前测试data18数据有信号  数据线19到23 没有信号  换成rgb24就可以了   ...

原来是换成RGB24就可以了啊,恭喜楼主

网友B:
恭喜解决问题了,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

楼主(2015-11-27):
好的 我也加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换成RGB24就可以了啊,恭喜楼主

我按照楼主的解决方法也同样解决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