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WRA125S-1WR2的ctrl端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5-10-23):
WRA125S-1WR2的ctrl端是做什么用的?该接什么呢?可以不用该引脚吗?

网友A:
该端子是产品的一个附加功能,对于只需要电压隔离转换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不使用该端子,直接悬空即可。
该端子的功能是控制关断功能,及给该引脚输入一个5-10mA的电流,产品就没有输出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