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jlink的sw模式对stm32103fret6芯片下载程序

楼主(2015-10-23):
采用debug窗口调试,jlink红灯闪烁,最终无法识别单片机,请教各位大神了,谢谢啊!!!

网友A:
jlink没玩过,只能帮顶了。
但jlink很常用的,期待玩过的兄弟解答,谢谢

网友A:
都没帮上忙,惭愧 呵呵

网友B:
不知道sw,一直都是jtag,挺好用的,连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