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一个这种引脚的接法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5-10-23):
按照图上的接法pa9 pa10接led又接max232 这样串口1的功能还正常吗,是不是可以实现串口1有数据收发的时候led闪烁,如果可以是不是同理可以用在can引脚接led实现can数据收发的时候led闪烁或者常量,这样的实现方法好不好,还是独立用一个io脚来实现数据收发led闪烁的方法比较好。

网友A:
可以正常啊   这是没问题的啊

网友B:
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这还算简单的呢。要是用过方向检测的接法更复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算简单的呢。要是用过方向检测的接法更复杂呢

如果接法一样在can引脚也接一个led加电阻上拉3v3 是不是也可以实现常亮或者闪烁,这样实现好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接法一样在can引脚也接一个led加电阻上拉3v3 是不是也可以实现常亮或者闪烁,这样实现好不好 ...

CAN不行,因为是差分信号。不像TXD和RXD是单线信号。

网友C:
没问题,这应该是接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不行,因为是差分信号。不像TXD和RXD是单线信号。

我说的是can的io引脚应该还不是差分信号把?和串口的io引脚应该是一样的把,或者麻烦一下为什么是不行解释一下,我知道差分信号和单线信号,我说的是指接了led是怎么影响电压或者电流的,想不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can的io引脚应该还不是差分信号把?和串口的io引脚应该是一样的把,或者麻烦一下为什么是不行解释 ...

CAN信号好像一根只能是高电平或高阻态,所以你接这个指示灯永远不亮....

网友E:
感觉这种接法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F:
这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楼主:
想结贴,一直提示“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L  不知道是不是分数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