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关于恒流源的问题

楼主(2015-10-23):
恒流源可以用来测开短路吧,但是由于是恒流源在开路的时候测得的阻抗是多大呢?恒流源的大小改怎么选择呢

网友A:
一般的恒流源(内阻远大于通常负载),可用短路测其电流,而其内阻就是类似测动态阻抗的方法。

如果是指理论上的理想恒流源的话,其必然会标注有具体的电流,至于内阻则为无穷大。这些都无需测量。

实际运用恒流源测开路啊,不能是理性的啊

网友B:
开短路,看你开短路的识别阻值是多大,机器一般识别短路20欧,开路i是80欧,有万用表识别大概以50欧为界限,他们一般用10mA,50mA,100ma,恒流作为电流,看你电路允许电压是多大,作为参考,。

允许电压5V,阻抗大于10M算开路,小于2欧算短路,这样的恒流源怎么选,可以计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短路,看你开短路的识别阻值是多大,机器一般识别短路20欧,开路i是80欧,有万用表识别大概以50欧为界限 ...

说实话,常规机器,要速度的话,这种不好做,10M大的电阻,一般机器测的好慢,需要定电流模式,2欧的短路,有的机器本身就2欧了,短路设的太低了,你看他们做pcb的厂家有没这种机器,要速度的比较贵,最少30w

网友C:
恒流源可以用来测开短路吧

开短路时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