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耳挠腮求助:关于网线的问题

楼主(2015-10-23):
    我们的设备是用LEMO10芯航空线一分二,分成一个电源接口,一个网线接口。设备通过网线直接连到电脑上就可以通过找到设备,但是设备通过交换机转一下就很难找到,通过路由器当交换机使用转一下,也是很费劲的才能找到设备。对这个不太熟悉,搞不清楚关键问题在哪里。要是普通的RJ45接口的话,通过交换机也是可以找到的。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A:
配置的问题

网友B:
用的是不是类似这种线?

网友C:
检查线序安排是否合理甚至有误。如果线很长,要注意阻抗匹配问题,未必能这么用了。

网友D:
春阳正解, 以太网线, 同类之间要用交叉线(568A-568B), 异类之间要用直联线(568B-568B), 设备里的PHY肯定跟电脑网卡上的PHY是同类, 必须用586B-586B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不是类似这种线?

雷莫线是差不多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线序安排是否合理甚至有误。如果线很长,要注意阻抗匹配问题,未必能这么用了。 ...

线不长,目前就是室内测试。线序安排怎么才算合理呢,我怎么检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春阳正解, 以太网线, 同类之间要用交叉线(568A-568B), 异类之间要用直联线(568B-568B), 设备里的PHY肯定跟 ...

同类,异类是指的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不是类似这种线?

他们用的是Y型线缆。我们以前在莱卡的全站仪上大都用的是这种线缆。用好处也有坏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类,异类是指的什么

路由器是一类, 交换机是一类, 终端设备为一类(包括一切PC, 使用PHY芯片的设备)
不同类用直联线, 指: 路由器->交换机或交换机->设备
同类用交叉线, 指: 交换机->交换机或设备->设备
你电脑可以连到设备, 说明用的是交叉线, 现在中间接了个交换机, 那么交接机到PC, 到设备均要改用直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由器是一类, 交换机是一类, 终端设备为一类(包括一切PC, 使用PHY芯片的设备)
不同类用直联线, 指: 路由 ...

我忘了有个什么说法是:处理器可以自动识别交叉线还是直连线,也可以自转换的等等。。。还需要这么严格的说用什么类的线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忘了有个什么说法是:处理器可以自动识别交叉线还是直连线,也可以自转换的等等。。。还需要这么严格的 ...

千M的可以, 百M的不见得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用的是Y型线缆。我们以前在莱卡的全站仪上大都用的是这种线缆。用好处也有坏处啊。 ...

有什么坏处呀,能讲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M的可以, 百M的不见得都行

我看下,按照我的接法,PC-交换机-设备 那么之间都用直连线就可以了吧,我看了下我的网线也是直连线呀,还有什么遗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路由器是一类, 交换机是一类, 终端设备为一类(包括一切PC, 使用PHY芯片的设备)
不同类用直联线, 指: 路由 ...

现在大多都支持自适应功能了,除非是特别特别老的产品,而且目前lz是可以link上的,只是比较难而已,怀疑还是信号质量问题

楼主:
还有个很见鬼的现象,那就是之前用带RJ45的设备 用直连线连到指定的PC上可以访问到设备。现在怎么都访问不到了。换了个电脑就可以访问到了。我也是无语了。之前的电脑是联想,现在的电脑是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大多都支持自适应功能了,除非是特别特别老的产品,而且目前lz是可以link上的,只是比较难而已,怀疑 ...

您怀疑的信号质量是说本身设备的信号质量还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怀疑的信号质量是说本身设备的信号质量还是?

设备端与对端最好都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备端与对端最好都测一下

这个网线的信号质量怎么测?是不是要用上G带宽的示波器看呢,我这里只有100M带宽的,还有什么遗漏的没有考虑到的地方,各位帮我想想,网络这块还真是挺多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网线的信号质量怎么测?是不是要用上G带宽的示波器看呢,我这里只有100M带宽的,还有什么遗漏的没有 ...

直接用RJ45接口不就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RJ45接口不就完了吗

不太懂你说的,直接用RJ45怎么操作。我们也有直接用RJ45,这也貌似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太懂你说的,直接用RJ45怎么操作。我们也有直接用RJ45,这也貌似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

我看你说用RJ45是可以的,所以建议你采用RJ45

楼主:
就算信号质量不太好,我也就用1米左右的线在PC-交换机-设备之间连接,不至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你说用RJ45是可以的,所以建议你采用RJ45

现在RJ45也不能和以前的电脑通信了,哭死呵呵。。。这个法子不妥,之前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求是用10芯线的,所以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RJ45也不能和以前的电脑通信了,哭死呵呵。。。这个法子不妥,之前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求是用10芯线 ...

那就需要可以测眼图的示波器了,网上自个查型号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线不长,目前就是室内测试。线序安排怎么才算合理呢,我怎么检查呢?

你去看看RJ45的线序,注意同一路差分信号必须处于同一对双绞线上。

楼主:
目前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可以和电脑直接通讯,后来不可以的。把电脑的上网带宽设置成10M就可以了。但是和交换机转接不能通讯这个还不行,不过我发现我的交换机的接口引脚是10PIN的,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问了我们的网管说没关系。我看网上有卖8Pin接口的。回头我还得试试看。

网友F:
大部分家用电脑和路由器都支持线序自动交换  个别不支持   多做跟线不费事 交叉线直连线各备一根贴上标签吧 我记得以前玩网络我还做了一个短路的线头玩单机

网友F:
一米不可能跟线质量扯上关系 就是几根铁丝都能连上  有问题也是接头问题  压线钳跟水晶头备一点 淘宝烂便宜 试两次就会自己压线了 简单网线测线器公司出钱也可以买 也烂便宜

网友F:
手头只有一根破网线 而且还居然自己不知道是线序 玩个屁网络

网友F:
从电脑看 支持自动交换没规律 不一定新的旧的 或者高速低速 支持了也不定稳定 反正两种线手上都要有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