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解啊! STM8L151的EEPROM写不进去数据啊

楼主(2015-10-23):
void ST_EEPROM_Init(void)
{
        FLASH_SetProgrammingTime(FLASH_ProgramTime_TProg);
        do/*EEPROM存储*/
        {
                FLASH->DUKR=0xAE;
                FLASH->DUKR=0x56;
        }while ((FLASH->IAPSR & 0x08)==0);/* Wait until Data EEPROM area unlocked flag is set*/
}

/***********************************ST_EEPROM写************************************/
void ST_EEPROM_Write(uint16_t addr,uint8_t data)
{
        /*uint8_t *p;
        p =(u8 *)(0X1000+addr);
        *p =data;*/
        *(PointerAttr uint8_t*) (uint16_t)(0X1000+addr) = data;
        while ((FLASH->IAPSR & 0x04)==0);/* Wait until Data EEPROM area unlocked flag is set*/
}

楼主:
程序老是死在while ((FLASH->IAPSR & 0x04)==0);/* Wait until Data EEPROM area unlocked flag is set*/这里面

网友A:
你解锁了吗?

楼主:
第一段程序的do循环里面 就是解锁啊

网友B:
/********************************************************************
FUNCTION:        Data_FlashInit(void)
DESCRIPTION:     初始化数据Flash (解锁)
INPUT:
OUTPUT:
RETURN:
Created By:     Created Date:
********************************************************************/
void DataFlashInit(void)
{
                /* Define flash programming Time*/
                FLASH_SetProgrammingTime(FLASH_ProgramTime_Standard);
                /* Unlock flash data eeprom memory */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
                /* Wait until Data EEPROM area unlocked flag is set*/
                while (FLASH_GetFlagStatus(FLASH_FLAG_DUL) == RESET);
}

/***************************************************************************
FUNCTION:       Data_FlashRead(uint32_t FlashAddr, uint8_t *dest, uint16_t nbyte)
DESCRIPTION:    读数据Flash
INPUT:          FlashAddr 地址 *dest 读出数据存储地址 nbyte 个数
OUTPUT:
RETURN:        TRUE 读成功  FALSE 不成功
CREATED BY:    CREATED DATE:
***************************************************************************/

uint8_t DataFlashRead(uint32_t FlashAddr, uint8_t *dest, uint16_t nbyte)
{
                uint8_t i;
                if((FlashAddr<DATA_MEMORY_START_ADDR)||(FlashAddr+ nbyte >DATA_MEMORY_STOP_ADDR))
                {
                                return FALSE;
                }
                else
                {
                                for(i=0;i<nbyte;i++)
                                {
                                        *(dest+i)=FLASH_ReadByte(FlashAddr+i);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MemType_Data);
                                return TRUE;
                }
}

/****************************************************************************
FUNCTION:       Data_FlashWrite(uint32_t FlashAddr, uint8_t *source, uint16_t nbyte)
DESCRIPTION:    写数据Flash
INPUT:          FlashAddr  地址   *source  内容   nbyte 个数
OUTPUT:
RETURN:
CREATED BY:    CREATED DATE:
*****************************************************************************/
uint8_t DataFlashWrite(uint32_t FlashAddr, uint8_t *source, uint16_t nbyte)
{
                uint8_t i;
                if((FlashAddr<DATA_MEMORY_START_ADDR)||(FlashAddr+ nbyte >DATA_MEMORY_STOP_ADDR))
                {
                                return FALSE;
                }
                else
                {
                                for(i=0;i<nbyte;i++)
                                {
                                                FLASH_ProgramByte((FlashAddr+i),*(source + i));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MemType_Data);
                                return TRUE;
                }

}

网友C:
刚开始是需要个解锁函数操作的。

楼主:
我现在解决了 原因可能有以下:
1、每一次进行EEPROM写操作时候最好进行解锁
2、进行软件仿真的时候有可能是运行不下去的,脱机运行是可以的
3、最好使用库函数进行操作

网友D:
去看看cube里的代码,他们怎么做的

网友E:
进行软件仿真的时候有可能是运行不下去的,脱机运行是可以的

这是为什么,软件仿真的时候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F:
这程序怎么没注释呢
if((FlashAddr<DATA_MEMORY_START_ADDR)||(FlashAddr+ nbyte >DATA_MEMORY_STOP_ADDR))
是要判断什么呢

网友G:
while ((FLASH->IAPSR & 0x04)==0);/* Wait until Data EEPROM area unlocked flag is set*/
看注释实说是在等待解锁呢,死在这里说明没解锁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方法解决的

网友I:
写数据前先解锁,写完之后上锁!
估计是你的程序在其他什么地方执行了上锁操作,然后写数据的时候又没解锁,所有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方法解决的

就是在每一次写数据之前先解锁,我们这有个工程师,他说写完之后会自动锁上的所以要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