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EF引脚用多大电容

楼主(2015-10-23):
(无正文)

网友A:
我都是用一个0.1uf的电容完事的

网友B:
好像手册里推荐的是:10uF和0.1uF并联

网友C:
一直都没注意过,10uF的钽电容吗,不用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直都没注意过,10uF的钽电容吗,不用行吗

一般没问题的。只不过官方这么推荐而已。

网友E:
一般加个104就足够了

网友F:
这个一般使用100uF电容的与10uF电容的并联的。

网友G:
105,104,103,外加一个钽电容。 OVER

网友H:
手册里推荐的是:10uF和0.1uF并联

网友I:
103,105,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J:
学习了,钽电容一般加多大的,手上没有100uf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钽电容一般加多大的,手上没有100uf的

这个阻值太大了,1u就可以的

网友L:
使用104的电容。

网友M:
这个引脚需要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