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做RS485通信故障

楼主(2015-10-23):
STM32做RS485通信时,将USB转串口连接到硬件上;通信正常,不发送数据串口中断也正常;但是当我将USB转串口从电脑上拔下后,串口中断一直有数据进入。
使用之前设计的电路,USB转串口拔下或不拔下,通信都是正常的,现在设计的板子通信不正常,有没有知道原因的?我把通信的电路帖处理,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你的MAX3485  是美信的吗?不会是假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AX3485  是美信的吗?不会是假货吧

应该不是的,以前一直用的,同一批次的,没出过问题。

网友B:
发送与接收控制端需要上拉

网友C:
是USB转485吧。

网友D:
感觉是转换线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C:
不能理解你的120欧姆电阻为什么要这样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送与接收控制端需要上拉

接了4.7和10K的上拉电阻,没效果。

楼主:
当然,不然接上USB转串口通信也不会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转换线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我将USB转RS485串口从板子上(也就是Y5)取下,问题也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理解你的120欧姆电阻为什么要这样接呢

这样的原因是:有些地方可能会使用到CAN通信,然后需要将485芯片换成CAN通信芯片。所以预留了120Ω的电阻位置。

网友E:
没有示波器吗?
:funk:

楼主:
用示波器测试,RX上有信号。不知道这个信号从哪里来的。

网友:
AB线没有限流电阻么?会不会是这个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能理解你的120欧姆电阻为什么要这样接呢

组网拓扑要求,好像是这样,

网友C:
你把X2上的两个端口短接看一下

网友G:
RS485还是RS232?

网友H:
帮顶
sykfpgs.jimdo.com,qdkfpgs.jimdo.com,cqkfpgs.jimdo.com,nbkfpgs.jimdo.com,hfkfpgs.jimdo.com,bjkfpgs.jimdo.com,shanghaikfpgs.jimdo.com,cckfpgs.jimdo.com,cdkfpgs.jimdo.com,wxkfpgs.jimdo.com,jlkfpgs.jimdo.com,lzkfpgs.jimdo.com,nnkfpgs.jimdo.com,xnkfpgs.jimdo.com,hebkfpgs.jimdo.com,cqdkfpgs.jimdo.com,hzkfpgs.jimdo.com,jnkfpgs.jimdo.com,whkfpgs.jimdo.com,zzkfpgs.jimdo.com,cskfpgs.jimdo.com,glkfpgs.jimdo.com,xakfpgs.jimdo.com,nckfpgs.jimdo.com,kmkfpgs.jimdo.com,szkfpgs.jimdo.com,dlkfpgs.jimdo.com,zhkfpgs.jimdo.com,szdkfpgs.jimdo.com,jxdkfp.jimdo.com,cqdkfp3.jimdo.com,cqdkfp2.jimdo.com,nbdkfp3.jimdo.com,nbdkfp2.jimdo.com,zhuhaidkfp.jimdo.com,hfdkfp3.jimdo.com,cckfp.jimdo.com,qddkfp3.jimdo.com,cskfp2.jimdo.com,fjdkfp.jimdo.com,

网友I:
不行就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测试,RX上有信号。不知道这个信号从哪里来的。

你的硬件在发送数据下有信号还是硬件只做接收?

网友K:
哦,会不会是焊接问题

网友L:
你的MAX3485  是美信的吗?不会是假货吧

不行就换块芯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硬件在发送数据下有信号还是硬件只做接收?

硬件只做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行就换个芯片试试

呵呵,芯片没有问题,问题解决啦。X2被连接的问题,断路后通信正常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X2上的两个端口短接看一下

你说的差不多,不过不是短接,而是断接;之前是做CAN通信的,需要连接120欧姆的终端电阻,而485是不需要120欧姆的电阻,将X2断接之后,通信问题解决啦。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问题解决啦。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之前是做CAN通信的,需要连接120欧姆的终端电阻,而485是不需要120欧姆的电阻,将X2断接之后,通信问题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哦,会不会是焊接问题

不是焊接问题,是连线问题。

网友I:
做CAN通信的,需要连接120欧姆的终端电阻,而485是不需要120欧姆的电阻
学习了

网友M:
先看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然后再分析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先看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然后再分析时序。

谢谢,问题解决啦。

网友N:
485使用时 AB间120Ω的电阻应该是需要的啊 我一直都是这么用 没问题啊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啦。

是什么个问题呢,讲讲。

网友O:
485的规则跟232一样吗,我只会232.没有用过485

网友P:
楼主为什么要将A上拉啊

网友Q:
这样连接就可以了。你那个是不是电路不科学。

网友Q:
速率最好别超过9600,有人说超过9600容易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485的规则跟232一样吗,我只会232.没有用过485

不太一样,485是差分信号;而且接收和发送有使能信号。两个差不多,RS485稍微麻烦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Q:
速率最好别超过9600,有人说超过9600容易出问题的。

不是速率的问题,一般都是9600;低于9600的基本上没怎么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什么个问题呢,讲讲。

请看27楼的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样连接就可以了。你那个是不是电路不科学。

应该不是电路设计的问题,请看27楼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N:
485使用时 AB间120Ω的电阻应该是需要的啊 我一直都是这么用 没问题啊

连接上RS485正常通行,有120欧姆的电阻也是正常的;就是不连485,会一直进接收中断,测试接收信号,大概是175KHZ的方波;导致单片机任务处理不了。将电阻去掉后,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采用专用的485通信芯片是个很拉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