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快恢复二极管与肖特基二极管区别

楼主(2015-10-23):
(无正文)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是属于低功耗、大电流、超高速的半导体器件,其特长是开关速度非常快,反向恢复时间可以小到几个纳秒

网友B:
快恢复二极管的一个重要参数是反向恢复时间trr,其定义是:电流流过零点由正向转换成反向,再由反向转换到规定的值Irr时的时间间隔,它是衡量高频续流、整流器件性能的重要技术参数。

网友C:
说实话  说的时候一堆区别,用的时候区别不大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用的时候区别不大。还是看经验有时候,快恢复主要用于击穿后快速恢复的场合。

网友E:
~肖特基博士发明的二极管和别人发明的...这也算一种区别吧哈哈

网友:
名字是最大的区别

网友F:
这个看百度更详细。

网友F:
肖特基二极管是利用金属和N型半导体接触在交界面形成势垒的二极管。因此,肖特基二极管也称为金属-半导体结二极管或表面势垒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的V-I特性和普通的PN结的特性曲线非常类似.但有一般的二极管相比,肖特基二极管有两个重要差别:

1.由于制作原理不同,肖特基二极管是一种多数载里子导电期间,不存在少数载流子在PN结附近积累和消散的过程,所以电容效应非常小,工作速度非常快,特别适合与高频或开关状态应用。

2.由于肖特基二极管的耗尽区只存在于N型半导体一侧(金属是良好倒替,势垒区全落在半导体一侧),小队较薄,故其正向导通门槛电压和和正向压降都比PN结二极管低(约0.2V)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快恢复二极管的一个重要参数是反向恢复时间trr,其定义是:电流流过零点由正向转换成反向,再由反向转换到 ...

楼上几点基本性能介绍倒是非常好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是属于低功耗、大电流、超高速的半导体器件,其特长是开关速度非常快,反向恢复时间可以小到几 ...

肖特极二极管主要用于大电流场合的。

网友I:
肖特基二极体最大的缺点是其反向偏压较低及反向漏电流偏大

网友J:
快恢复二极管:有0.8-1.1V的正向导通压降,35-85nS的反向恢复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