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通信问题

楼主(2015-10-23):
DSP是TMS320F28027,设置单片机SCI通信。但是接收中断进不去,不知道接收是怎么才能进去,是接收到另一个单片机的低电平信号后然后自动接收数据接受完了就进入中断吗

网友A:
当接收到数据时,接收中断使能,中断向量表获得中断程序入口地址,就可以进入中断了。

网友B:
收集分享   供参考
大家参考使用!
/*使用FIFO,并转换数据类型为字符串,我是通过蓝牙发送给串口调试助手的*/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extern void MemCopy(Uint16 *SourceAddr, Uint16* SourceEndAddr, Uint16* DestAddr);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tart;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End;
extern Uint16 RamfuncsRunStart;
void Scia_xmit(int a);
void Uart_sendstring(char * ch);
void Scia_receive(void);
int Conversion(int number, int system, char output[]);
int Sci_Receivedata;
char str[3];
void main(void) {
        char ch;
        InitSysCtrl();
        InitGpio();
        InitSpiaGpio();
        InitSciaGpio();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
        EALLOW;
        PieVectTable.SCIRXINTA=&SCITXINTA_ISR;
        EDIS;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2=1;
        EINT;
        ERTM;
        InitSci();
        InitSpi();
        Sci_Receivedata=0x00;
        while(1)
        {
                Sci_Receivedata=0x00;
                Scia_receive();
                if(Sci_Receivedata!=0x00)
                {
                        ch=(char)Sci_Receivedata;
                        if(ch=='1')
                        {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0=1;
                        }
                        else
                        {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0=1;
                        }
                        Scia_xmit(Sci_Receivedata);
                }
                /*(void)Conversion(Sci_Receivedata,10,str);
                Uart_sendstring(str);
                Uart_sendstring("\t");*/

        }
}
void Scia_receive(void)
{
        while(SciaRegs.SCIFFRX.bit.RXFFST!=0)
        {
                Sci_Receivedata=SciaRegs.SCIRXBUF.all;
        }
}
void Scia_xmit(int a)
{
    while (SciaRegs.SCIFFTX.bit.TXFFST != 0) {}
    SciaRegs.SCITXBUF=a;
}
void Uart_sendstring(char * ch)
{
        Uint16 i = 0;

    while(ch != '\0')
    {
        Scia_xmit(ch);
        i++;
    }
}
int Conversion(int number,        /*in  要转换的数据*/
               int system,        /*in  进制*/
               char output[])    /*out 输出数据*/
{
    // 商,余数和标记
    int Quotient, Balance, i = 0;
    int j,k;
    Quotient = number;

    do
    {
        Balance = Quotient % system;
        output[i++] = Balance;
    } while (Quotient /= system);

    // 转换为char型
    for(j = 0; j < i; j++)
        if(output[j] > 9)
            output[j] = output[j] + 55;
        else output[j] += 48;

    // 字符串取反
    for(k = 0; k < i / 2; k++)
    {
        char tmp;
        tmp = output[k];
        output[k] = output[i - k - 1];
        output[i - k - 1] = tmp;
    }
    output='\0';
    return i;
}

void InitSci(void)
{
        SciaRegs.SCICCR.all=0x0007;//1个结束位,无校验位,发送8个数据位
        SciaRegs.SCICTL2.bit.TXINTENA=1;//发送中断使能
        SciaRegs.SCICTL2.bit.RXBKINTENA=1;//接受中断使能
        SciaRegs.SCIHBAUD=0x0000;
        SciaRegs.SCILBAUD=BRR9600;//波特率设置为9600
        SciaRegs.SCIFFTX.all=0xC021;//使能复位发送FIFO
        SciaRegs.SCIFFRX.all=0xC021;//使能复位接受FIFO
        SciaRegs.SCIFFCT.all=0x00;//FIFO控制寄存器延时时间位0
        SciaRegs.SCICTL1.all=0x0023;//发送/接受中断使能位
        //SciaRegs.SCIFFRX.bit.RXFFIL=7;
        SciaRegs.SCIFFTX.bit.TXFIFOXRESET=1;//重新使能发送FIFO的操作
        Scia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1;//重新使能接受FIFO的操作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收集分享   供参考
大家参考使用!
/*使用FIFO,并转换数据类型为字符串,我是通过蓝牙发送给串口调试助手 ...

感觉DSP和程序和ARM差不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