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推荐4串锂电池升压IC,输出24V/0.5A,谢谢

楼主(2015-10-23):
请熟悉的朋友推荐一款锂电池升压IC,锂电池是4节串联的,额定电压为14.4V,最高16.8V,要求输出24V,电流0.5A,有关断功能,电流越小越好(至少100uA以下),请熟悉的朋友指点,再次感谢!

网友A:
这类的升压芯片很多的,

网友B:
普通3843加个开关

网友C:
上灵特官网看看,好多这样的ic

网友D(2017-12-07):
引用 网友A:
这类的升压芯片很多的,

您好 我想问下 我这边打算设计一款2节锂电池升压到12V2A输出,请问有什么芯片推荐吗?另我需要和STM32通信

网友E:
楼主好,我这里有几款升压IC,不知道是否符合你 的要求,不妨加我微信LG1105023765   qq1105023765  发资料给你参考一下呗

网友F:
用CN5120, 输入/输出电压范围宽.

网友F:
如果是升压充电应用, 那么可以使用CN3306.
附CN3306技术说明书.

网友G(2018-06-25):
ZCC9428 产品特点:
1.本产品为高效率同步升压驱动芯片:
          7.4V升到12V 2A效率高达95%,可达4A稳定输出(典型值)
          12V升到24V  2A效率高达94%,可达4A稳定输出(典型值)
2.宽电压输入范围:3.0V~30V输入,可满足多种供电源升压
3.输出电压可调,最高可以输出35V电压
4.输入隔离功能,若输出端短路,通过外部MOS自动切断输出
5.芯片停止工作时电流<1uA
6.完全符合Intel Thunderbolt Power Spec.
7.芯片还包括欠压锁存,过流保护和过温保护
8.采用SOP16封装    QQ:2863548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