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这种线是怎么设置的电气规则

楼主(2015-10-23):
中间线 临近焊盘的时候粗

楼主:
没办法传图片啊

楼主:
好了 新手:)

网友A:
补泪滴啊

网友A:
看书了吗

楼主:
恩恩  谢谢 新手一个 学习的时候按视频学的 没看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  谢谢 新手一个 学习的时候按视频学的 没看书

先看书,再看视频。基本的东西得了解啊

网友B:
多看点教程,刚开始是这样的,多实践几次就慢慢的会熟悉了基本的一些操作了,

网友C:
没错,泪滴,画完了再执行操作就好了

网友D:
补泪滴
如果是用的是AD,  则在 Tools菜单下面有个Treadrops...选项, 选择后弹出如下对话框(具体的各个功能自己体会)